进水的联想——看我怎么搞定的

楼主(2008-01-22):
今天下午客户(同行)拿来一块裸板,说不知道什么型号,叫我看看能不能修!  拿到手仔细一看,可以发现有进水清理的痕迹,显然他们已经清理过了,而且经过简单维修,现在情况是加电就掉,亮不起来,板子是915的,独立NVIDIA显卡,FBM南桥,板载内存。跑检测卡,刚好可以跑到亮的时候就掉电了,可以断定是板子有短路的地方没清理干净,于是把所有的贴纸、附件都拆下来,还真的发现了一些短路腐蚀的地方,仔细清理完后再加电,机器还是没亮,只能外接显示器看到开机LOG就马上掉电了,刚有了一点眉目下面却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检查供电没发现异常,没了思路,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一时间陷入困境..............后面就只能靠感觉了:凭经验我感觉南桥肯定会出问题,因为进水这么多南桥下面不可能没水滞的,虽然看不到,我还是决定先拆南桥看看,结果 一摘下来,真是叫我十分的高兴哦,下面都腐蚀发霉了,不过却没短路,真是奇怪,哈哈 换南桥。OK啦  搞定  !发几张刚才拍的图给大家看,很多时候都是靠感觉的,这次虽然找对了,但找错是时候也很多,所以说维修,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叫我讲道理,我肯定说不出来!以后还需要好好学习理论,配合实践才可以真的变成高手啊!

网友:
LZ用什么换的SB,可以说说吗?谢谢。

网友:
用红外的BGA机器   那天上的时候忘记发了  今天发给上来 别的板子 用的机器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BGA机器多少票票啊!是什么型号!我是新人,想全面了解一下!

网友:
进了水是不是要全板烤一下了 ???进了水是不是要全板烤一下了 ???

网友:
从哪里买的BGA机器啊,多少钱啊?温度容易控制吗?

网友:
兄弟是自己做还是帮别人做,这个设备不是一般个人能轻易买到的。

网友:
有钱就可以买哦   这个现在买来也就3W多  我们那时候买的快5W勒  呵呵

不过我现在没钱  是给人打工的    见笑了

网友:
l版主,你用的BGA设备型号可以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
原来的SB坏了把,那个我在西安本地市场看到有一家在卖,没问过价格,回流焊台

网友:
```兄弟我就是像你一样啊````
````还比你都更差呢````
```没有什么理论``
``都是靠些经验来修```
```所以来看看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