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6137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1-22):
我一台老机器,联想的 msi6137 主板,很久没用,今天做了一下大扫除,清理了好多灰
上电,点不亮,风扇也不转,不知哪里被我弄坏了,但是强行上电可以进入系统,高手帮我看一下,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首先检查下电池  然后取下电池  放电   在然后用镊子另一端在主板后面朝一个方向挂几偏   在然后把主板在维修台上拍打几下  基本就好了    如果还不行 就把南桥周围与触发有关的焊下  然后洗干净  基本应该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谢谢你,半夜都给我帮助,呆会儿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你的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是怎么强行上电,你的板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我是把绿线和黑线短接上电的  开关没坏,拔掉psw on插头,直接短接psw on 不能启动

刚才回家试了一下,用酒精清洗一下板子,吹干,上电还是不行,但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插上键盘,强行上电就不自检,拨掉就可以了

看来还要再检查,哪位版主再给我出点主意,最好不要捍芯片什么的

网友:
刚才换了个股的电容,还是不行呀,高手快进来帮忙呀

网友:
别着急,你绿线和黑线短接后,电源风扇转吗?如果转应该是南桥坏了.看看南桥旁边的晶振起振吗?应该有1伏左右的电压,要是没有测测旁边的绿波电容,或者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还是点不亮,看来只有报费了................

网友:
有没有维修工具啊,万用表,诊断卡之类的,量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