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不开机,偶尔可以开,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22):
一台联想旭日150机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再开机就是不亮.电源指示灯亮,USB接口有5V输出,硬盘和光驱都转.长按电源开关可以关机,关机时硬盘和光驱的LED闪烁一下.拆开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并发现有时将主板用点力挤压偶尔可以开机.根据上述情况估计是虚焊,该笔记本是七个月前保修换的新主板,更换第一块主板的时候用了一天也出现这种情况,找售后又换了现在的这块,用了七个月又出现原先的状况.请问主板维修高手,这难道是桥假焊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是哪部分的电路假焊了.有没有可能是CPU假焊呢?

网友:
这机器修过是北桥虚焊的呢~~~不过这机器相当不稳定容易报警`

网友:
CPU可以排除 ,建议先最小化系统,再拿检测看跑一下 ,先排除内存,这个机器的CPU供电也不怎么稳定,论坛上有这个图纸  你可以下载下来仔细研究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看了图纸,电源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啊,但是没有开起来,CPU还很烫啊,说明CPU已经工作了.
内存部分的电压也正常
两个插槽都试了,一样.有两条.

请高手帮忙提供点维修检查思路,先谢过了!

网友:
CPU电压1.2V正常
内存2.5V 1.8V都正常
硬盘5V正常
网卡3.3V也正常
桥的电压也正常
就是没有看出这板子复位电路是什么走的

网友:
请问下楼主,CPU工作的条件你都搞清楚了吗 :先电压,后时钟,再复位,然后有总线之间的数据交换,你看对不?如不对请指示。就你的描述我有几个疑问,1:你时钟量过没?   2:你说你挤压主板偶尔会好,那请问是挤压哪部分会好的你好象没有说清楚哈。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两个CPU虚焊的了。  其中还有一个北桥也坏了。

网友:
楼上的,你说得对,但是时钟要测量哪些点呢?
如果知道是挤压哪里会好,我就修好了。就是因为挤压也是有时候好,很难找出局部出来。

有哪位高手可以跟我讲的具体点的思路啊。

网友:
有工具的话直接加焊北桥就是了

网友:
加焊,拿850的风枪对着多吹几下可以吗?

网友:
先仔细加焊3205,无效再焊北桥

850可以,但是没有BGA焊接经验的,北桥不要动

网友:
回楼主的,首先量时钟的话你最好有示波器看时钟芯片晶振有无14.318MHZ的波形输出,你不是有图纸吗对照图纸看各引脚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输出,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量各引脚电压 是否正常。   另外你最好用DEBUG卡和最小系统法(CPU、内存)看DEBUG卡跑到那里,并分别挤压CPU、北桥、南桥、显卡等看哪个能开机。如无DEBUG卡,买一个也不贵啊,一般的只要20左右把

网友:
谢谢指点,示波器等设备都有,我先量量看!
笔记本的诊断卡是什么接口的啊。没有用过笔记本的,请教一下

网友:
ADP3205的故障率很高的,先加焊它,再看北桥

网友:
都加焊了,还是不行。
各路电压均正常,只是CPU的电压没有北桥电压来得干净,有纹波。电压1.2V
整机待机电流0.06A,开机后风扇转3秒后停止(跟正常时一样),开机后的电流0.65A。
长按POWER键可以关机,关机时HD和CD灯闪烁一下。
各个晶振均工作正常,请问各位现在怎么检修啊。复位电路还不知道什么测试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用诊断卡接PCI接口,3.3V和5V都正常,CPU也发热,但是复位灯长亮,请问是哪里问题啊!
我去问过很多人,他们说这型号的机子是通病,时亮时不亮,有时候蓝屏死机!

网友:
我给客户修过一个是CPU底座虚焊,散热设计不合理

网友:
我将CPU座重新焊接,但故障依旧。
用诊断卡测试,其复位灯长亮。说明复位电路根本没有工作。
今天心情不好,干脆将北桥拆下来了,清理了焊盘,完好,没有掉焊盘也没有焊盘翘起。850吹下来的!
开机测试,故障现象依旧,因为我可以判定是北桥假焊。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否是北桥问题?
自己没有BGA植球工具,故现在没有重做BGA。
现在按POWER可以开机,电源指示灯亮,CDROM 、HD都有电压,都在转。CPU风扇转两秒后停下,CPU温度也慢慢上升。电流0.7A左右。长按POWER,可以关机,关机时 CDROM  和 HD指示灯闪烁一下。

请高手帮忙解析问题啊!

网友:
这本REST灯常亮,基本上是电源芯片脱焊,楼主走远了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的电脑。。请问你问题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