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源(全汉)--FSP180-60SPV--修复记

楼主(2008-01-23):
一清华同方电脑电源--FSP180-60SPV 坏。故障现象为无输出。(一直对修电源没有兴趣)开始怀疑是IC KA3511坏。换IC故障依旧。测量5VSB没有输出。整流后的电压正常。怀疑光藕坏,换无果。挠头了。遍查网络资料,没有确切的同样的故障修复报告。几乎失去修的信心。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对电路展开几乎是全部排查,双二极管正常、开关管正常、变压器正常、板上全部二极管正常…………后来发现有一个3300的电容有点凸头,换掉,不过判断不该是它的问题。光藕无输出,应该是前级故障。理清楚思路,开始对前级电路元件仔细测量。测量到一240K电阻时发觉表无反映,焊下此电阻细测还是无反映,判断电阻断路。从旧的电路板上找个几个电阻串连成246K。焊好,接电。测量5VSB来了。短接绿和黑,风扇转了,测量其他输出脚电压正常。修复完成。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斧正。

网友:
待机电源开关管的启动电阻吧.

网友(2008-02-26):
与2楼同感,可能是启动电阻。

网友:
此乃5VSB辅助电源启动电阻.5VSB电压无输出多为此电阻阻值变大所致.(阻值不完全一样,因电源而议)

网友:
个人感觉前级比较好修,后级难搞.前级完好,后级无任何反应.相当难查.

网友(2008-04-03):
电源修理来学习一下。有几个坏电源没时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