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飞利蒲107S6的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2008-01-23):
接两台107S6 都是高压包坏了打火,  换高压包后机器里的继电器叭哒叭哒响,电压波动,求助谁有飞利蒲107S6的电路图谢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保护?我换过二极管6608也是不好使?晕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高压包旁边有个 小二极管 坏了    换上就好了  我修过多少例了    就是高压包 跳火 造成的二极管击穿   外形和IN4148一样   IN4148代换就行

网友:

可是我换了,仍然是老样子啊。

网友:
断开高压包各关键测试点电压正常吗?接上高压包瞬间有高压吗?

网友:
谢谢分享,呵呵,正在找这些程愿与各位同行交流维修心

网友:
107S6高压包打火导致高压包的9脚相连的一个21V稳压二极管也会坏,楼主你查一下这个二极管吧。

网友:
是超级芯片的啊!那个二极管我换过了,都不好使啊?

网友:
  特别需要维修资料 啊!来再研究研究!

网友:
好像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啊!我的什么也没有换就是这个毛病的不能开机只有继电器来回跳的
听声音好像有高压的。

网友:
看5V电压如何.........................

网友:
是超级芯片就好
俺刚好有一张
大家共享下吧~
呵呵
我忘了我只是临时会员
我不能上传
对不起!

网友: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前天又有一个顾客拿来了一台飞利蒲107S6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和那台相同,高压包打火
所以我又发了一个高压包。结果我万没想到以前的那个新的高压包竟是不良品啊,换上后发的包竟然修好了,
真是太高兴了 !!!请大家借鉴哦!

网友(2008-03-09):
刚借鉴此经验修好了一台同型号的显,谢谢李先生.我更换的是22V稳压管(因为手头上没有21V).特在此回个贴.

网友(2008-07-08):
求教107S6暗屏

请教一107S6开机图像很暗.测得G1只有1V,杳3503那个150K的电阻一头有137V,另一头接G!的没有电压.不知问题出在哪?3503也换过,就是不好.对地也没有看见有电容.急啊.有哪位能帮帮吗?

网友:
不错的学习经验,分享了。

网友:
这图纸与107S6是一样的,且是原厂的,更清楚!

飞利蒲107T-60原厂图纸 SAA4848PS.rar

网友(2008-08-12):
谢谢楼主!!要怎么下图啊??

网友:
怎么就是下不了了??

网友:
太感谢楼上的朋友的图纸了

网友:
有图好

有图好,下一个

网友:
太感谢朋友们的图纸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无私奉献 图纸我收藏了

网友:
谢谢同行提供图纸。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大提供的图纸,谢谢

网友(2008-09-21):
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
我给你说吧,我昨天才修好的,是应为单片机坏了,还有存储块,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8-11-10):
谢谢17楼提供的电路图,遇见一个电源跳变的,正苦于没有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这对我太方便了

网友:
107S6主电源有电而后边没有电,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下了份图学习下,谢谢大家

网友(2009-02-20):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的图纸,正好用的上

网友(2009-03-28):
感谢你的的图纸,正好用的上

网友(2009-10-10):
谢谢16#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