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刷bios和换硬盘电路的常见报价

楼主(2008-01-23):
有个主板(8vm533那个)bios出校验和错误
有两个硬盘大概是电路板坏了,所以问下大约价格,心里有个准备,看是否修理

网友:
刷BIOS的话一般情况下是30,如果你的BIOS芯片是焊在上面的话,有可能要你40.不过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没有不用焊好拿,至于硬盘电路板的话,一般这个就不好说.你说是电路板的问题,但是也不一定是硬盘电路板的事,所以价格不好说!

网友:
恩恩
我的意思是假如换个硬盘电路大约价格是多少

网友:
泥垢

[s]我最近刚换了一块,维修是50元,电路板20-30元,你哪的,各地情况不一样。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盘,多大的。维修方面本人收的是1元1G。换电路板也是这个价格。

网友:
反正和你的心理价位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