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起动慢

楼主(2008-01-23):
今天接到一块蓝羽865PE的主板.开机....没反应.代码不走.我点关机键,再开代码走开了.......我接上硬盘进系统.好慢呢.那个滚动条不是转,是跳...真的好慢呀!!!我想有时候开不了机.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我反过来一看还是真的有虚焊的.我全补焊了一遍了..以为行了.可是一接硬盘还是那样.干脆..把所有电容都换了吧,肯定好!可是没有想到全换了还是那样.......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好.内存和CPU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最后没办法只能是15元收了它,慢慢研究吧!希望遇到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在我出个主意.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内存和显卡什么的,也许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CLOCK送出的频率是否正常,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频率不对

网友:
刷新BIOS,换下32。768

网友:
我以前也搞过一块这样的板,查来查去都正常,最后换了IO 就好了,你要不试试换一下IO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时候偏移,BIOS或IO不移定的,还有就是 有没有可能是其它硬件造成的?先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