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U盘修复的案例

楼主(2008-01-23):
客户拿来一金邦U盘要求数据修复,放到电脑上要求插入U盘,无法格式化,只能刷量产,刷完之后可以看到U盘里的数据,但有些不可以打开,用EASYRECOVERY恢复成功,一般刷量产不会把数据格式化,但这样修复有一定风险

网友:
量产不会破坏数据吗     不是要格式化吗

不选格式化??

网友:
楼主的方式非常不被推荐! 话说的真别扭~
量产软件里可以选择要不要格式化闪存还有低格高格的选项~
对量产软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后慎用!

网友:
我还真没注意格式化选项    都按默认弄的
下次实验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拿来一金邦U盘要求数据修复,放到电脑上要求插入U盘,无法格式化,只能刷量产,刷完之后可以看到U盘里的数据,但有些不可以打开,用EASYRECOVERY恢复成功,一般刷量产不会把数据格式化,但这样修复有一定风险

"刷量产不会把数据格式化",有机会试一下,如果能成功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刚才恰好有一个朋友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按楼主说的做了一下,成功了!!

网友:
同样看不明白,提示格式化,不需要量产就可以恢复的

网友:
呵呵 一般的杂牌U盘 我也用的量产工具~~ 可毕竟风险太大了~~

网友(2009-05-24):
先做好备份,实在不行量产,不过好多人说量产后数据就没有了,看来量产的工具使用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帖子讲的方法从头再来实验过了,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量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9-06-27):
先做好备份,实在不行量产,这个帖子讲的方法从头再来实验过了,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老技术了,提示格式化不用量产不用格式化也能恢复,还快,数据正常,知道不???这技术也拿出来

网友:
老技术了,提示格式化不用量产不用格式化也能恢复,还快,数据正常,知道不???这技术也拿出来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方法,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