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D+开机无显

楼主(2008-01-23):
华擎P4I45D+开机,用假负载 CPU主供电有1.5V,一上CPU(C2.0)主供电就没了

网友:
第一,要确定你的CR2.0是不是D核心的,一般的845D主板都上不了D的U

第二,查CPU座上的VCC_VID信号,看上CPU时,这个电压是不是变低或没有了,正常的值应为1.2V左右.如果这个电压异常,就查相关线路,看是什么IC发出的这个电压,将其更换.

第三,CPU座扩孔或空焊也会引起

网友:
华擎P4i45D+基本参数

主板芯片组 Intel 845D
主板总线 FSB 800MHz
CPU类型 支持 Intel 奔腾4,赛扬系列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