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希捷进不了系统~求助

楼主(2008-01-23):
我希捷160G的盘,死机后进不了系统,一开机就几个红红的英文:   !!!!!!IDE DRIVES INSTALLATION ERROR!!!!!
For best reliability & performance,please change the stand alone slave drive to master.System Half......
看不洞什么意思,大家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给个意见好吗?现在我不得不用回以前那块40G的硬盘了,这160G的硬盘在我朋友那试又能进,我自己的电脑就不行,看了很多帖子,难道和我电脑的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
!!!驱动器(硬盘)安装错误!!!
为了最好的可靠性和性能,请把改从盘为主盘。系统停。。。。。

网友:
但是我单单用这个160G的盘还是一样的英文显示,2块盘一起用也是,只要这160G的盘一接上电脑就这样了~怎么办呢?张老师救救

网友:
把 160G 跳成主盘
盘上 电源接口与数据线接口之间  的接口,    用跳线短接 靠数据线那边的两针

网友:
小弟我都没几次拆机经验,能不能请上面高手说明白点行吗?
什么叫跳线短接?什么叫靠数据线那边的两针?麻烦你了~

网友:
对,跳成主盘模式试一下.如果连跳主从盘都不会的话我没话说了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硬盘没事,你都拿到朋友的机器上试了,

网友:
同一根线,40G的老盘能用,160G的新盘不行~
大家说的跳成主盘意思是叫我把硬盘上接线的地方里那个小东西挑走试试?

网友:
是的
或者你的主板不支持这么大的硬盘

网友:
可是这160G的硬盘我用了1年了.....现在才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忽然了,搞得我现在才开始学习电脑知识.....目前还是打算找个大功率的电源回来试试看。要是再不行就送修了~~~

网友:
难道真是电源问题吗?觉得很以外,用了1年才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請拆掉這個硬碟以外的IDE裝置試試看,例如舊式DVD突然短路吃電也會這樣喔

网友:
开机提示把硬盘由从盘设为主盘,如果不会设置就到新手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