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内存惹的祸!!!

楼主(2008-01-23):
昨天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说,启动时进不了系统,提示为系统SYSTEM32\DRIVERS\PCI.SYS文件,心想一个系统文件丢失而已,急忙跑过去,便给他重新做系统,我是用GHOST给重装系统,当完成100%重启时,系统又提示SYSTEM32\DRIVERS\PCI.SYS找不到无法启动,以为是盘不行,换了3个GHOST盘和1个原装的盘,结果都是一样,晕,难搞,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以为是硬盘不行,换了个硬盘还是不行,郁闷....这是什么问题,在机箱仔细一看,发现有两个内存,一个256M,另一个是128M的,我先去掉了一个128M的试下,再试下重新启动,一切正常了.OK,搞定!!

网友:
哦!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是北桥附近的一个电容有问题后来换了就好了,也不用重装系统.前面检测的过程和楼主一样........

网友:
搞这个,费了不少的时间啊!!!!钱又没有多少?收了30元!!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次,不过是新机,我把硬盘分了个区再装系统就好了,估计是中毒了,两条内存的旧机也遇到过,把那根内存去了,进到系统认了硬件以后再把那根插上就行了, 说不出来原因,

网友:
哦,我也遇到过换内存条问题,晕~~~~~~~~~~~~~~~~~

网友:
两条内存的旧机也遇到过,把那根内存去了,进到系统认了硬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2条内存, 牌子 型号都不一样,安装系统时或进系统时出现某文件丢失我法进入, 后来测试为一条有问题.

网友:
长期摸电脑的人会碰上很多这种例子的
因内存问题引起丢失系统文件而不能进入系统在以前的老机子小内存经常见到

网友:
丢文件  一般 首先查的就是内存 啊    不算什么很麻烦的事情吧  ,  这个好象不是主版维修的范围吧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只不过是金手指脏的问题,擦一下拭一下.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内存拔出来擦下试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就是看主板是否爆电容.然后就换内存.几分钟就判断完毕了.

网友:
以后安装系统时  出现这种情况时  又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这样应该是内存兼容的问题吧,如果都调成一样大小的话,应该就好啦,最好牌子也是一样的

网友:
做维护的对这个问题比我们做维修的还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