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电源再插上才可以开机

楼主(2008-01-23):
GA845GV插上电源可以开机,但关机后无法再开机,必须要扒掉电源再接上才可以开机,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主板引起电源保护,或修主板,或修电源。

网友:
我前不久也遇到这样的机器..直接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换了,肯定是主板,第二次开机似时电源14脚已是低电位了,还是不行,发现还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机电路 。或者CMOS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另外还有一通电就开机的问题.

网友:
一通电就开机的问题, 有可能是bios 电源管理中 AC POWER BACK 的选项 设定为 “ALWAYS ON” , 改设定为 “DISABL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