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NPAI卡C1

楼主(2008-01-23):
磐正EP-8NPAI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有2片是代码跑完了,无显,刷BIOS后就可以。这片是卡CI  电压2.5正常,内存,U都换了。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
NFORCE的芯片组吧,很有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注意SM总线的电压和阻值~

网友:
补充下,有条件换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