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8-01-23):
CRT明基V551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哥们指点
现测得电源Ic   UC3842各引脚电压如下:1#:1.7V跳变    2#:1.6V    3#:0.025V跳变    4#:0.17V跳变5#:GND   6#:0.1V跳变   7#:1.4V跳变  8#:1.2V跳变

ahmclx -5 不遵守版规让你不看,
张先生 -4 写清标题!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太低了。              .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太低了。              .对不起,第一次看到没有成功,又点了一次。别扣我分哈。

网友:
你这样给出的电压参数是不准确的。还是选判断一下是电源本身原因还是负载引起的吧。依次断开各组负载进行测试。负载短路也会引起电源这种间隙式保护。

网友:
你也没有说你做过哪些检查和更换过哪些元件。。。。。3842你换过没有?
负载短路你排除没有?

网友(2008-03-04):
更换一下3842的7脚的供电电容,你说的7脚的电压不对!

网友:
电源后级短路也是这样子的 先断开次级主供电加假负载试验一下,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故障在求助

网友:
平时要多看看书.多测测要记住每个工作地方的电压是多少.从它的电压查起看看那高了还是低了.修多了就知道套路去查了.这样你在论坛才能把你的故障说得清楚.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再看现象吧!
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是不是47U电解电容有问题?这是第七脚上的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后级短路多一些,前级出现的较少            看看升压管 整流管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电源本身原因还是负载引起的吧。依次断开各组负载进行测试。负载短路也会引起电源这种间隙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