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10G的硬盘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8-01-23):
求教大师们  我的一个硬盘能找到但是装不进系统是这么回师

网友:
10G的硬盘已经没有维修价值。如果一定要修也要先把检查的情况报上来,象这样的提问看起来倒象个灌水帖子。

网友:
先用MHDD扫一下看看有没有XX和红点,要先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先再说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太笼统,请说清楚一点,否则我们都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LZ问题好笼统。。。。试下换一条IDE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