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1-23):
主板是ECS 的K8M890M-M ,故障是有时进不了系统,显示器左上角有蓝色色条,重装的系统也一样。

--希望能自己检测后再发贴!(修不来主板)

网友:
用RST查查内存是否问题
换换数据线

网友:
再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把外设都排除了再确定修主板,

网友:
主板电容有爆浆吗?包括开关电源的电容也要检查。。。。这几天已经遇到几例了。

网友:
除了主板没换过其他都换了,症状是进系统刚有鼠标出来就死机了,显示器变成左上角有蓝色色条。这块板没有过保。

网友:
怀疑是集成的显卡 有问题,换了一块独立的显卡,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进系统蓝屏。

网友:
如果换独立显卡蓝屏,你可以进BIOS,设置一下,屏蔽掉一些不用的外设再试试!

网友:
你先清一下BIOS               不好在量一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