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型号Q5T3白屏

楼主(2008-01-23):
一台BENQ液晶Q5T3,,问题是白屏,应该怎么 搞好呢......屏是好的..各位帮下忙..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屏是好的,你能通用驱动板代过吗?白屏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就是驱动板问题。二就是屏电路问题。三就是屏本身的问题。前两种一般情况下都是能修复的。

网友:
屏测过的,,原装的驱动板应该怎么搞呢..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多..

网友:
首先测一下驱动板送给屏的电压是否正常嘛.一般就是5V或者3.3V.

网友:
这个板只有一主芯片,MCU,也没什么好搞的,就不知道是哪个问题...是无变化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