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鱼在线指令几个级别所含修复功能说明

楼主(2008-01-23):
Level T(状态T>)—主要含Cert测试,包括:下载代码;开始工厂测试;设置驱动器“Age”;读Cert测试日志,读出错日志,写测试数据到flash,等命令。
Level 1(状态转入/1)—存储器控制命令,包括:显示缓冲,显示存储器,设置存储器,将缓冲内容拷贝到flsah,从磁盘读取系统参数等命令。
Level 2(状态转入/2) –驱动器命令,包括:测试柱面,测试磁头,任意配置柱面/磁头和数据工作方式等的命令;设置数据工作方式,执行ECC测试,操作出错日志,转储RAM等的命令;将物理参数转换为逻辑参数,隐藏或启用柱面/磁头等的命令;
主轴起转,主轴停转,寻址,读,写,读long,写long,读比较,睡眠,设置retry等的命令。
Level 3(状态转入/3) – 寻址命令,包括:显示 zone 表;马达加速度测试;测量磁头切换 & 定位时间;显示磁头偏移;传动臂开环测试寻址,物理寻址,不同长度寻址测试;
臂锁测试显示传动臂位置;迟滞测试;臂锁试验程序测试
Level 4(状态转入/4) – 伺服寻道命令,包括:操作隐藏柱面表;寻道误差测试;显示位置误差信号;Zap 伺服脉冲;设置伺服偏移;设置/显示寻道增益向传动臂发送脉冲
Level 7(状态转入/7) –校正命令,包括:显示和调整参数;对读取磁道操作进行诊断;AGC增益控制;对所有Zone执行VCO校正。
Level 8(状态转入/8) – 特殊群写命令,保括:伺服诊断子命令; 配置命令;外部锁定主轴, 主轴转速调整;设置马达偏流。
Level 9(状态转入/9) – 驱动器命令(完全忽略缺陷管理模式)
除了上面9个level 的命令以外,还有两组附加的命令:在线命令和普通命令。在线命令是用来显示状态的;普通命令用来“poker(存入)”和“peek(读取)”存储器,存取寄存器,缓冲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
Level F((状态转入/F )最严重最底层的一个命令,本站研究发现有点和cert丢失,固件伺复信息丢失的含义,固件更是不用说!

新手必须了解的基本工作状态功能!

查看ALT信息

在希捷指令中,用到最多的就是T级别的东西,
这里还是使用T级别
T>敲入"V"
然后就可以看到ALT的信息数据!

酷鱼4(340016A)通病的修复

修复方式如下:
进入T>级别后如下敲入指令:
T>F
当显示SetStuff,敲入->后边的指令
格式如下:
SetStuff->ASCIFE
敲入以上指令后显示如下:
Setting stuff to defaults
然后继续敲入F,如下:
T>F
当显示SetStuff,敲入->后边的指令
格式如下:
SetStuff->ASCI1B53543334303031364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敲入以上指令后显示如下:
Stuff key 1b -> 53 54 33 34 30 30 31 36 41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然后继续敲入F,如下:
T>F
敲入以上指令后显示如下:
SetStuff->ASCI83B57004A8
Stuff key 83 -> b5 70 04 a8
然后继续敲入F,如下:
T>F
SetStuff->ASCI3CB57004A8
Stuff key 3c -> b5 70 04 a8

这样通病的修复就完成了!此功能只能应用在酷鱼4(340016A)上边!别的型号我们会提供但不是这个,希望大家注意!
如果使用在别的地方出现问题一概不负责任!
祝大家成功!

查看SN/PN号及其修改SN/PN号码

查看SN/PN号:此功能用于查看硬盘S/N号和P/N号。
(注::50000000A1001301 AX`3HS59BND' "100165524000"7000-7028
以上黑色为硬盘的S/N号   蓝色为硬盘的P/N号)

使用命令是“%”就可以察看出当前硬盘的SN/PN;
修改SN/PN的命令我们在以前讲述到使用“#”修改
“$” 是设置存储器PCB的S/N号

清G-LIST操作说明

硬盘进入后
CTRL+Z
转入T>
敲入i1,1,22
执行后开始清G-LIST

当g表溢出比较有效!

REMAP错误后清除命令

进入T〉级别
然后输入"i4,4,22"
执行后程序清除REMAP数据!

比较强大的功能,驱动器自启动就绪命令

在/2级别下,使用"u"功能,唤醒硬盘后,主轴起转并使之准备就绪,这个功能在修复F>级别上的故障是十分有效的,对于自检失败热交换后相当有效果!

隐藏柱面; 隐藏磁头,达到缺陷修复目的

在/4级别下,使用x4251,01命令格式来隐藏柱面,隐藏磁头。

4251含义是要隐藏的柱面;01是隐藏1磁头

隐藏 柱面4251; 隐藏磁头 01若 4251 &01这些数值没有输入,则显示隐藏的柱面和磁头!

启用隐藏的柱面,磁头(能够隐藏就能够显示)

还是在/4级别下,使用相反的方法显示回来!
格式如下:z4251,01

4251 = 欲启用的柱面
ffffh是启用所有隐藏的柱面
(缺省) 显示隐藏柱面列表

01= 欲启用的磁头

大家在使用指令的时候千万注意大小写!不然容易出现问题!

S.M.A.R.T复位与清除

首先说明的是大家在指令操作的时候,注意我级别的转换,如果不在此级别使用指令,指令无效,请大家注意细节,因为指令一个字母就关系到成功与否!

S.M.A.R.T清除:
T>/1
1>N1
清除显示结果如下: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

S.M.A.R.T复位:
T>/1
1>N4
清除显示结果如下: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
然后如下继续:
1>N1
清除显示结果如下: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

网友:
7200.7 st380011A故障

7200.7 st380011A故障

能正常认盘 无法读取分区 mhdd检测 发现 开头部分 有间断性 的x 打开erase选项 后 再次扫描 变成 色块 全盘erase 又不能通过 硬盘吱吱响

超级终端 连接通电后 出现: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这个能够自己停止吗?
如果能够自动停止的话,就CERT从N2,,22开始做!
方法是:T〉N2,,22
等到02 end test结束就可以修好这个问题了!
如果无法自动停止!
就需要刷写固件了!
希捷砍头后不识别的修复方法

在希捷砍头后,会出现Stuff Was Unreadable错误,如果想保留3个磁头,那就按照30G的通病修复方法即可认盘!
完毕以后必须使用MHDD擦除一遍硬盘才可以正常使用!

提醒:对于所有砍头后出现不识别,必须掌握通病修复方法进行修复,对于指令操作都有连贯性!
希望大家在以前的基础上多下功夫!
酷鱼砍头方法!

此方法在U5中同样适用,在他们的问答中也说明了!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不要总是跟着一个帖子下来,不然找资料不好找!
进入T后
T>敲入YE0
然后再执行下一步:
T>敲入AY0

这是只保留一个头(保留的是0头),如果要是砍头后,出现Stuff was Unreadable信息,则要写入保留一个相同大小的ATA TRACK数据固件,写入这个数据和VENDOR数据!

注意:固件版本号必须相同,固件是砍头后容量与之相同的!
不然将会造成严重失败!
有没有恢复磁头的命令呀!
我的一块ST80G的盘,二头不见了,只有一个头!
不知如何恢复回来!
Y命令恢复回来就可以!
原来几个头就还原到几个头就是了!

希捷酷鱼ST330016A通病的修复(2005.11.22号)

首先进入T级别,然后如下敲入:
T>F
出现如下提示符:
SetStuff->敲入“ASCIFE”
敲入后会显示如下代码:
Setting stuff to defaults
继续执行如下代码:
T>F
出现如下提示符:
SetStuff->敲入“ASCI1B53543333303031344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2020202020202020”
敲入后会显示如下代码:
Stuff key 1b -> 53 54 33 33 30 30 31 34 41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
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继续执行如下代码:
T>F
出现如下提示符:
SetStuff->敲入“ASCI832A90037E”
敲入后会显示如下代码:
Stuff key 83 -> 2a 90 03 7e
继续执行如下代码:
T>F
SetStuff->敲入“ASCI3C2A90037E”
敲入后会显示如下代码:
Stuff key 3c -> 2a 90 03 7e

“Failed sys sect. Write”故障的修复失败的对应策略

“Failed sys sect. Write”故障的修复方法上边我们介绍到了,这里我们不再阐述,这里我们说的是如果不成功难道就无法修复了吗?也不是,废话少说看下边:

先清空G表,P表。重建SMT表完成后,
在运行“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结束后必须执行"N50,,22"

一个关于U6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ATRst
U6 - ST320410A(S),03.39
alid CSPT - Rev FF.F7.03.12
Valid RWF - Rev D0.07

Valid VBPI - Rev 00.1A
Valid OVLY - Rev 03.39.77
开机显示这些东西
应该怎样处理呀
本人是菜鸟!请多帮忙!!
ctrl+z
输入 N50

应该就认盘了

COM发出信息" Stuff was Unreadable"

型号:st340016a
故障现象: 在IDE接口检测不到, 通电时在COM发出信息" Stuff was Unreadable" 自检声正常
修复方法:使用同版本固件,写回Vendor模块即可!
写入必须使用pcipc3000工具!
酷鱼硬盘指令反馈信息判断故障之一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3.06 05-13-03 14:11(P)PATA Reset Master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表示:但前电路板缓存大小为1M。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表示:电路板上的主芯片版本和出厂日期。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表示:磁头已经复位,准备开始工作。
3.06 05-13-03 14:11 表示:该硬盘的Firmware 固件型号和写入的时间。
(P)PATA Reset 表示:当前是IDE接口硬盘。
Master 或者 TP 表示:硬盘参数读取完成(以认盘)

如果显示OVERLAY FAILED这个信息后,这个酷鱼硬盘就是通病的表现
如果显示43 47很多时候是sa区有问题
如果显示Stuff Was Unreadable也算是通病的一种
如果启动硬盘不在T〉显示在F>那这个硬盘要修复就需要热交换了

这一篇首先让大家了解故障怎么去看!
读取CERT数据到RAM

很多时候无论做工厂自修复,还是需要调整硬盘微代码,或者执行CERT流程自检都需要读取CERT,在T>级别下敲入“R”
然后就可以读取到数据到RAM
这个命令我们后边用到!
希望大家掌握基础!

G-List缺陷表的查看

通过指令进入后,进入T级别,
T>
然后敲入"V1"
就可以查看到G-List表记录的缺陷!
P-List缺陷表的查看

和G-List方法差不多,只是指令的不同而已!
进入T级别
然后敲入:"V2"
这样就可以查看到P-List缺陷表所记录的信息了!

电机停转与起转的命令,热交换必不可少

当在F>级别修复硬盘需要热交换,这里我们先讲述一下怎么电机停转:

当好盘进入后,T〉Z 回车 停转
起转命令是T>"H"

清P-List操作与说明

转入T>i2,2,22
执行后开始清除p表!
谨慎操作,没有pci的用户尽量少使用,因为你固件无法写回!

磁头测试,让所有工作磁头都活动起来,测试当前磁头状态

首先进入2级别,级别进入方式
例如当前状态是T>敲入/2
然后执行命令“s”
不在2级别此命令无效!
注意:小写,不是大写.

本论坛中指令一定要看清大小写,
我会特意给大家提示,随后这些东西我会给大家整理成一篇文章!
不分开来讲,我怕大家无法入门!
磁头位置不正确,硬盘不识别,磁头复位来修复!

进入T> 级别
然后敲入"N2,,22"
然后T>"^T"
做到2完成
就ok了!
完毕之后N50,,22是为了转入T级别
不用写ATA!
“Failed sys sect. Write”故障的修复方法

“Failed sys sect. Write”故障可以在10分钟内修复,修复方法如下: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如果超过30分钟未提示完成则表示修复失败,可以利用“N50,,22”停止修复。

N50,,22也是转入T级别的必须工作状态。
ERR 43 ERR 47”报错的修复内幕——方法两种

此问题是在在进入指令后显示 “ERR 43 ERR 47”报错(ERR 43 ERR 47报错能够自动停止),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故障修复做出说明如下:

第一种方法: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第二中方法:

进入T>敲入N2,,22
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
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

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G-List转P-List的操作与使用

当G表缺陷太多大家都知道需要进行转表,转入到P表来解决缺陷太多的问题,但是它是如何操作呢,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还是和以前一样
进入T>
然后敲入"V",回车
结束后,然后再敲入"V1"回车
结束后,继续敲入"i,1,22"回车
结束后,敲入"i,2,22"回车

至此转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