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主板PG信号短路.

楼主(2008-01-23):
一块COMPAQ主板测得复位电压低,PG信号几乎没有....量电源接口PG短路,,这种板接的电源不同普通的,..又不知PG信号电路是通到哪里的,
各位师傅帮下忙

网友:
接口有有同,但各种线路定义基本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区别。
不知道通到哪就自己仔细跑跑线路,不懂跑谁也帮不了你
短路难跑线路就仔细观察仔细跑,有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断掉线路来判断短路在哪一段线路内

网友:
当然不是带着电源头量啦,我连电源 接头都焊下来了,看到线是从板里面走的 ..这样就不知是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