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这也是电容???

楼主(2008-01-23):
本人是新手,刚修一个长城的电源(第一次接到长城的坏电源),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请高手给于解答.
另外问一下电源的保险丝分正负极吗?
注:图中黑东东上写着
330uF200WV
不到10分钟就有人回复 速度
[
]
长城

网友:
保险不分正负,图中黑东东上写着330uF200WV是电解电容要注意正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中有一个有点鼓包,用不用换呀?
谢谢了 张先生

网友:
如果工作不正常就应该换。一般也换掉的好。

网友:
楼主还电容都不认识。。。。。怀疑你的能力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险丝到现时为止是不分正负的,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保险丝分正负是有可能的
,不懂就问是可取的,但这是十分基础的基础,如果这都不知就应该先补补基础。放心啦!磨刀不误砍柴工,学好了基本功再来干不会误了的攒钱机会的。幸好你遇到张老师这等好性子的人,他还是回答你的提问,换了别个,你可能要被扣分~~年轻人好好学习,只要你不断努力,想信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微笑视今)

网友:
200WV的意思是说额定耐压是200V
两个串联耐压就是400V
另外这样的高压电容很多原来顶部就稍微有点鼓的 但是绝对不会漏液 要注意判断

网友:
人家以上来就说明了是新手是来学习的。
什么东西都是学习得来的。干吗那样说人家。
楼上说的好:幸好你遇到张老师这样好性子的人,给楼主讲的这么详细。
你应该向各位师傅好好的学习和努力啊

网友:
楼主应该把最基础的无线电知识学一学。还不会走路就想跑!!

网友:
张先生说的没错,电解电容马虎不得,你这个电容小了,建议换个大点的,

网友:
330UF的还算凑和吧,普通的电源里都用这个型号的
我一般替换是470UF,这个型号的电容大多厂家是在350W的电源里才用的

网友:
上面标着微法值和耐压值当然是电容了,不知道楼主已前看到的电容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刚学的时候第一次认识电容就是这种了.这种电容是分正负的,小心不要接反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维修人员 会问保险 有没有正负极呀 这怎么给人做维修呀

网友:
有时客户都会的知识 怎么做维修的还不会 客户把机器交你修 是不是有点………………
看来有真假李逵呀 看来也要打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