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保险丝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教一个问题,显示器如何看保险丝的型号?如何区分正负极?如何区分好坏?
多谢各位了
[
]
显示器

网友:
保险丝没有正负,同样的弄一个电流一样的就可以,用万用表量电阻接近0就是好的。

网友:
有延迟型和非延迟型的。延迟型用于电视机。显示器等有消磁电路的,因为消磁电流一瞬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
保险丝没有正负极,,显示器上一般用使用2A到4A的,,可用彩电的保险丝代,是一样的,一般3.15A的延时保险丝

网友:
哎,保险丝还有正负极的,还是第一听说了

网友:
区分延时型和非延时型的保险管,有T字=延时型

网友:
朋友 保险管那有什么正负极呀 它只是一个过流保护元件而已

网友:
区分好坏,一看就知,测量电阻也行, 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