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A4866短路故障

楼主(2008-01-23):
各位大侠,有一台显示器,TDA4866的3脚接上,开机电源立刻保护,断开TDA4866的3脚就一切电压正常,查TDA4866的三脚对地阻值正常,请各位指点一下 !

网友:
TDA4866的3脚是VCC,接上就短路断开正常,很明显说明是TDA4866短路损坏了。更换掉吧

网友:
TDA4866内部电路软击穿了呗

网友:
换了才知道。按你的操作证明很大可能就是IC的问题啊

网友:
是啊,先换掉试一下,不换谁也不清楚,因为它的嫌疑就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