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讨论

楼主(2008-01-23):
      如图5.7所示电路。当UC3842输出的如图5.8的波形,Q901做开关状态,其工作频率为58.5kHz,占空比为11.4%。T901开始工作,在高电平Q901导通,T901的初级线圈有电流流过,产生上正下负的电压,则次级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这时次级上的二极管D911截止,此阶段为储能阶段;而低电平时,开关管截止,初级线圈上的电流在瞬间变为0,初级的电动势为下正上负,在次级上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动势,此时D911导通,有电压输出。再经过整流滤波后即可输出。

网友:
对于这个电路,我们有2种说法:

第一种,同意图上的解说。

第二种:当Q901 导通时,T901初级线圈的方向为上正下负,则次级也为上正下负。 Q901 截至时,T901初级线圈的方向为下正上负,则次级线圈方向也为下正上负。 并且对第一种解说提出质疑,认为对负载供电不足。。。

已经向张先生及菲克斯两位高手请教,目前暂不公布他们的看法。期待更多人参与讨论。

网友:
對不起,大佬,UC3842 Pin6输出的如图5.8的波形好像沒有SHOW出來.謝謝

网友:
我不在这里发表见解,给个同名端的定义以便讨论

网友:
好几年没有看过书了,我也几乎把那些都换给老师了,在此偶也说说自己的看法,说错了 老大不要见笑,当开关管导通时,初级线圈的电流自上而下,有增强的趋势,所以在初级中要感应出抵消电流增强的电动势,毫无疑问,那应该在初级上产生下正上负的电动势,当开关管关闭时,流过初级电感中的电流也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此时的电流有减少的趋势,在初级中要产生减少这种趋势的电动势,所以应该是上正下负,(不过在这里我们不用管初级),讨论下次级,当开关导通时,因为初级产生的磁场是增强的,利用右手定则,可以判断此时在次级应该要产生自下而上的电流才能抵消初级中磁场的变化,所以此时次级应该有上正下负的电动势,而在开关管关闭时,初级的变化刚好跟开关管导通时的变化相反,所以应该在次级产生下正上负的电动势,所以我的看法是开关通时是给负载供电的过程

网友:
理论楼上说的很清楚我不多说了,也说不好 。经过实测和第一种解说完全符合。看图说话 忘说了这是原板子做实验的板子被我弄得太难看切断的切断拔掉的拔掉,实验时用的可调电源在DC处输入,在测试点测量。

网友:
http://www.tjjy.com.cn/pkuschool/teacher/its/gao2/wl/2/5.3-1.htm
电容器储能:注意这个能量是储存在电场中的。 (2)电场的能量密度:,它表明了电场中单位体积内所储存的能量。
电感线圈的储能:注意这个能量是储存在电场中的。(2)磁场的能量密度:,它表明了磁场中单位体积内所储存的能量。
注意:以上的场都是在介质中,即电场在电介质中磁场在磁介质中。

变压器原理
http://www.71168.cn/2006/2006-6-14/200661485922.html
http://www.go-gddq.com/show.aspx?id=385345&cid=186

实验方法:用一已知线圈绕法的变压器,初级接一个可用开关通断的干电池,次级接一电流表(注意电流表和电池的正负极接法)。1。接通电池,2。断开电池,分别观察电流表数值变化。

网友:
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当开关管导通时,初级是上正下负,此时次级感应的应该是上负下正,整流管截止的。。。当开关管截止时方向电动势的作用,次级极性转换成上正下负,这为一个周期了。,,,不管是怎样的控制初级,都是开关管导通时为储能阶段的,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单端反激式电路.
反激的意思就是开关管导通的时候储能,开关管截止的时候释放能量.
所以变压器也是反相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正激式",变压器则是同相的.

网友:
第一种说明后面部分不正确,因为电感电流有“记忆”特性,电感电流不能跃变,当Q901截止时,初级线圈上的电流维持原来方向不变,感应出下正上负的电压,并通过续流二级管D901,R911泄放,电流逐渐减小,同时在次级上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动势,此时D911导通,有电压输出。再经过整流滤波后即可输出。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怎么没人顶啊,可惜我看不懂,能不能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