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磐正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23):
此主板什么都正常,就是进系统花屏,有时死机,显卡是好的,内存也换了,硬盘也换了就是进系统要吗花屏,在吗没信号。还有把显卡供电块也换了,旁边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

网友:
确认显卡是好的么?
换显卡!

网友:
已经换过好几个显卡了

网友:
学习中

看看显卡插槽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我个人经验分析,应该是北桥芯片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AD线呢?或者显示器有问题吧?

网友:
集成的显卡是好的么可以确定下

网友:
要是有集成显卡多是驱动的问题,建义你看一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建义你看一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如果排除了驱动问题,那应该是显卡的事;如果是集成的显卡,换好一点的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