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芯片资料

楼主(2008-01-23):
GA-8IE2004主板的时钟芯片引脚定义在http://www.icpdf.com 上查不到。

时钟上印有     RTM360-11R
                  38251Q1  3354  这样的字样。。大家谁有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不仅仅是你说的网站查不到,整个网上也没有提供的。

网友:
GA怎么这么烦,这鸟厂家太保守了。。。。。。。。。。

网友:
不是技嘉一家用你看这个不是技嘉的不也用。
下面是ABIT BH7的板上的。

网友:
GA-8IE2004 版本是什么,呵呵.我很定有

网友:
RTM360-110R的我有一个图片,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你从哪搞到的啊??????

网友:
这个在官方网站上就有,我记得好像还有好几个,都是这种形式的图片

网友:
你找的是11R还是110R?
以下摘自网络-----
时钟发生器通常与晶体振荡器芯片组合,构成系统的时钟发生器。系统时钟发生器产生的脉冲信号,不但直接提供CPU所需的外部工作频率,而且还提供其他外设和总线所需要的多种时钟信号。其工作原理如下:先由晶振产生稳定的脉冲信号,而后经由时钟发生器进行整形和分频,最后再分别传到各个设备。

对于一款主板来说,这部分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对于超频用户来说,对时钟发生器的要求更高。如果一款主板采用的是分频很贫乏的时钟发生器,那么其超频性能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分频常见的时钟频率多为IC、ICS、Winbond、PhaseLink、IMI、C-Media等几种牌子。如RTM660、IC-Works W48S101-04x、ICS 950227AF、Winbond W83194BR-323等等。如现在升技的主流产品大都采用RTM360-110R来做时钟发生器,由于它分频非常丰富,而且100~250MHz逐兆调整,并且可以实现最大6分频,从而成为主板超频的利器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瑞昱的英文网站www.realtek.com.c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六楼的朋友出奇不易,真是惊喜啊.看来我也要把硬盘整理整理,找一些传上来,或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