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廉价的预热台

楼主(2008-01-23):
几块砖头加远红外陶瓷发热砖,既能拆槽又能做BGA.

网友:
不是吧,没接温控???这也行

网友:
温控可以通过调节板子和发热砖的距离实现,3厘米或者高点可以做预热,2厘米左右可以拔槽,1厘米左右可以做bga,虽然简单了点,但还是可以用用.

这个只是做实验用的,在对各个器件不熟悉的情况下,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材料.

之前我已经弄了个带8段升温恒温控制的温控器,接下来准备实验上加热部分.

网友:
仁兄,市面上一直没有面积大的加热炉子,15*15的要500大洋,我一直想自己弄一个。你是我的榜样呀,请问你那加热瓦的面积是多少?
15平方的做笔记本板子还行,做台式大板爱变形(也许是我手法不对)。我年后要上个星光853BGA做上半部分,架子还在寻找中,初步打算用带架的放大镜灯改一个。
我 以前用的是853A++和863E的炉子还有301的架子。专做笔记本。

网友:
面积小用几块拼起来就大了,发热砖的功率越大越好,图上的是12x12的400w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观丑了点,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一厘米太短了,我的是黑色的加热盘起码要到4厘米的距离,需要控制温度,不然板就要冒黑浆,你那个也太冒险了吧~~~!

网友:
我是用鐵板燒的烤盤來预熱,拆件效果也還可以

网友:
不错,支持下,在那里买的那个东西呀.

网友(2009-09-15):
这个要很好的经验控制距离啊

网友:
真吐血。。。这样也能搞上来。。。

网友:
历害. BGA返修台,连砖头也用上了.

网友:
哇``````绝对忽悠

网友:
用这还不如直接用风枪好

网友:
光拆件的话 用火直接加热就很好用啊 速度比风枪快多了 控制好距离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强人越来越多啦 !!!!!!!

网友:
朋友~这个太过份了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