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请问各位修本本用的是哪种测试卡啊?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并口的好用吧,我两种都买了MINIPCI的和并口
的

网友:
我买的也是二合一接口的,其实差不了多少钱,俩口都带方便些.就这碰到一个SONY的奔腾老本本俩口都没有!

网友:
请教一下 ,本本的诊断卡好用吗 。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
SONY本本不是不行而是要用PCI的要加5V供电才行。不过吗对现在的新本本PCI-E的都不行了只能用示波器了。还是示波器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元左右
我用的是MINI和并口两用的25买的

网友:
MINIPCI的和并口

网友:
我有个MINI PCIE的。。。。。。。。。。。

网友:
当初学的时候师傅不让用,说是用那东西有依赖性。让我以后再用不着
现在想用也买了一个三和一的,MINI 并口加USB的!收到货后一直没用,后来就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发现说明书没有了,郁闷啊!
所以我现在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