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奇怪问题 求教

楼主(2008-01-23):
一根512M的HYDDR内存   插到什么板上都点不亮       但用别的内存一起插到板上居然能点亮,容量也正常。  比如加个256M的内存就是768M容量  加个512M就是1GB容量。单个插就是点不亮  我用内存测试仪测试过该内存8颗颗粒都是好的  也刷过SPD数据  也加焊过内存 但都没用
不知道论坛的各位师傅有什么高见  多谢了

网友:
很正的现象,用RST测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啊...通常情况下是单根不行,,另外加个好的放一起就行...但不能进系统..
插上诊断卡后显示AF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啊...通常情况下是单根不行,,另外加个好的放一起就行...但不能进系统..
插上诊断卡后显示AF就不动了。

问题是能进系统  并且运行的正常  玩游戏上网都可以   我已经试了好几天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些换底版就好了,有些是有坏片.

网友B:
好象还是SPD的问题。
或许你没刷对,或是换个SPD芯片。
还有不知道你试过单根上SIS的板没有。没有的话先试试
如果可以单上SIS的板就还是SP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还是SPD的问题。
或许你没刷对,或是换个SPD芯片。
还有不知道你试过单根上SIS的板没有。没有的话先试试
如果可以单上SIS的板就还是SPD的问题。

恩,有的时候是SPD不光是C02的,看看是不是刷上了!楼上是高手,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