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中间很窄且不可以调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23):
一台15老长城的CRT,高底可以调,中间很窄,且不可以调,求解决办法,我是新手,往大侠们帮帮忙!不胜感激!
解决办法

网友:
查二次电源,升压电容电阻

网友:
1查二次电源
2要查行幅调节电压重点是TIP122,电感线圈是否虚焊?

网友:
检查有个25V470UF的电容坏了,但手上没有同样的电容,请问能否用别的代替!

网友:
可以用50V470UF或耐压更高容量相等的代

网友:
主要查高压的那个行逆程电容!看容量够不!

网友:
很明显二次电源坏,不能调可能还伴有图象偏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