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显示器颜色发黄了

楼主(2008-01-23):
我用的是三星793DF的型号,不知道怎么的,有时颜色要发黄
时好时坏,突然黄了,过会白了,又过会黄了
特别是侍机启动后保证发黄,而且长时间不白
不是线的问题
也不是显像管老化,因为在白的时候色彩跟新的一样
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啊?谢谢了

网友:
周围是否有磁或辐射装置.????

网友:
与蓝色相关的电路是否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消磁也没有用,显示器自带消磁的!!!!!!!!!!!!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连哪个是蓝色相关的电路在哪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等过两天我上个图,请帮忙给我指一下,我自己仔细瞧瞧,谢谢关注

网友:
就是虚焊了。。。。检查视放板上,,这类故障在LG还有信号线插口氧化导致,需要拔插数次。

网友(2009-07-04):
我今天也遇到显示器一直发黄的问题,听说把尾板虚焊处焊一下,我一直不知从何下手。也不知道蓝色腔是哪个。

网友:
换下显像管的座子吧!

网友:
视放电路虚焊,补焊ic802

网友:
多数都是补虚焊就可解决,一般在前置预放大电路,和放大电路补焊,如还不行可试一下更换前置放大芯片LM24xx,和放大芯片。

网友:
视放板的问题,拆出来搞搞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最好别动手,以免扩大故障。人为的故障,不好修。

网友:
偏色对老机来说,一般都是视放板出问题,脱焊的可能是最大的,用放大镜好好的查找,把所有的脱焊点都焊起来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2009-08-09):
视放电路是否虚焊   把管坐取下来用吹分吹热一下  哈哈

网友:
三星显示器偏色可以用专用调试仪调好。本人自做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