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17CRT  一个管子炸了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08-01-23):
型号:

位置:

放大:

炸掉的管子:

网友:
我们不修CRT 的。。。因为是场子里的朋友。没有办法。。。

所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呵呵。。。

网友:
估计是DP104,你最好把显示器的型号写清楚,另外一般炸管子不是换了就好的,相关电路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
要下班的时候拍的。。手抖了一下。现在看不清型号。

因为不会修。也只能先换上再说啦!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既然不会修,建议还是别换,你换了加电后有可能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哦!。。。

本来也怕这东东。。被高压打过好几次。。。。

网友:
可能是STR-----G8644D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一般用STR-G5643做为电源振荡块.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电源厚膜,找个功率大点的换上

网友:
这个一次电源IC,你看不到是什么开头吗?

网友:
这是AOC代工的,,芯片是STRG5643换这个就好了。在AOC的时候修过N台了,

网友:
用dp704代换效果会好

我换过

网友:
如果诈飞了话,你把显示器,倒过来摇一摇,炸飞的,那个东西应该还在里面,应该可以倒出来的,我们倒过好几次.可能我运气好吧,

网友(2008-08-31):
一定是STR G5643

网友:
STRG5643,这东西炸了外围电路一定要查清楚再通电.不然上多少炸多少.

网友:
不是DP104,  DP104 ,1脚2脚距离比较大.

网友:
呵呵!我知道!是DP90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你会修显示器 吗?  DP904  不是开玩笑嚒
  LS的太有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