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技嘉IO可以代换吗

楼主(2008-01-23):
GA-8IE2004 的IO是 IT8712F-A
                            0337-GXS
                            MH1S9AGB

GA-8PE800 的IO是 IT8712F-A
                           0318-GXS
                           MGG4Y1GB
都是GA主板,那么可以用GA-8IE2004的IO 代换 GA-8PE800 的IO吗?
PS:都说GA的板子IO代换比较严格一定要原值代换,这二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等到海枯石烂,等答案。。。。。。。。。。。。。。

网友:
没问题,可以换。只要上面型号一样,封装一样就可以换。对于该芯片
IT8712F-A        <-----------型号
0337-GXS
MH1S9AGB
后面两行可能是批号,生产地啥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GA-8IE2004 的IO是 IT8712F-A
                            0337-GXS
                            MH1S9AGB

GA-8PE800 的IO是 IT8712F-A
                           0318-GXS
                           MGG4Y1GB
都是GA主板,那么可以用GA-8IE2004的IO 代换 GA-8PE800 的IO吗?

可以的都是IT8712F-A  GXS  GB三个标志都正常.
你也可以到我帖子去看看,我不是做宣传
http://bbs.54master.com/123289,6,1

补充我看过这两板的图,可以换

楼上说的一半错 MH1S9AGB 后面带GB,你换不带GB的就不行了,带GB,GA专用,,,,

网友:
太感谢二位了。这么用心帮忙我。。。。。。。帮我解决了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