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进行放电?

楼主(2008-01-23):
在不把电池接回主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笔记本电池的电放光?

网友:
放在那里不动自己就没了  要不就短接正负  1分钟一停  慢慢就没了  要不就找个12V的风扇接上去 呵呵 不转了就没了  不过小心放亏了

网友:
厂家有提供专业的释放电池的工具!网上搜索看看可以找到!

网友:
拆电池放就是了,何必要放的那么干净

网友:
这个是有专门的软件的啊。 :lol

网友:
用两根线就行了吧!

让他们短路就好了吧!或者连点什么耗电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小心放亏了"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
电池电放的太干净是不是容易坏掉啊...........
为什么要把电池放电呢?

网友(2008-04-02):
千万别短路,那样会烧坏电池还有芯片.所以千万别短路,但是可以接负载放电就行了

网友:
短你也想的出来 。着火暴开的都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