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adp3205无PG输出的维修

楼主(2008-01-23):
r50e adp3205无PG输出的维修

大电流过,排除后,待机0.01A(正常是0.02),用假负载触发后到0.17(正常是0.35),测量CPU负载无PG和复位.

理解的不太清楚   两个MAX1845 的11PIN有PMH4的3.3v,但3pin都没有高电平输出到ADP3205,所以3205的17pin也没有pg高电平输出到sb,不知道时序理解的是否正确.
这种故障应该如何维修呢.

网友:
产生CPUIO的那个1845是7脚输出VTPWRGOOD给3205的

网友:
换个芯片吧  今天我也遇到个R50e的开机主供电拉低 换芯片就好了  呵呵 祝你好运

网友(2009-04-15):
换个芯片可能就好了

网友:
到底好没好,告诉大家!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主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