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

楼主(2008-01-24):
平时经常听到别人说起飞线,但我不会,我有块板,断了几根线,需要飞线,知道的朋友可以具体说说吗,究竟怎么飞,用什么飞,谢谢了.

网友A:
先用小刀将漆刮掉,然后用拆下来的软驱里面的的细线连接上,最好要有放大镜看着,反正是份细活,不是很好做的.我这也是论坛里的兄弟告诉完我之后试了好多次才成功的.

网友:
飞线考验你的焊功,时候到了。。。。。。。。。。。

网友:
是不是看起来很别扭,横跨几个元件的才叫飞线

网友:
确实吃功夫的活,好像修手机的时候飞线的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小刀将漆刮掉,然后用拆下来的软驱里面的的细线连接上,最好要有放大镜看着,反正是份细活,不是很好做的.我这也是论坛里的兄弟告诉完我之后试了好多次才成功的.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学习,但我想问问,除了软驱里的线还有说明线可以替代,另外,飞线要注意些什么,能说说码

网友:
补线也和飞线一样吗?能具体点吗......................................

网友:
只要工夫深,铁棒都磨成针,何况飞线呢.呵呵

网友:
飞行是不是就是扑线啊?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