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996FS场辐中间有很多细线在闪,像黑带一样,

楼主(2008-01-24):
金长城996FS-19寸纯平场辐中间有很多细线在闪,像黑带一样有6厘米多宽.此机的行幅和场幅都正常,场块TDA4863AJ的两路供电正常,周围元件也都没发现问题,因手上没有这种场块,所以无法排除场块的问题,但从现象看,场块应该没问题,请同行帮我分析
长城

网友:
应该就是场块的问题,或者你先把场上的所有电容换下,然后量一下场上的电阻有无变小

网友:
今天换了场块,还是不行,接着将场块周围的所有电容也换了,还是老样子,会不会是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行场扫描IC附近的电阻看看有没有烧糊的?

网友:
楼主 :
400v 电容也有 可能啊。

网友:
在菜单里有一项,好象是调什么摩尔纹的,你把它调到0就行了,我以前就弄过好几台

网友A(2008-10-29):
场块TDA4863AJ非常容易坏。换哈应该就好哒!!!!!!!

网友:
是不是场的回扫线啊?场逆程信号分2路,其中一路给G1主要是消除回扫线,这个是重点要查的

网友:
好像是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