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20白屏

楼主(2008-01-24):
TCL T520白屏  有谁修过啊?  刚刚测了一下屏是好的.数据线也用万用表量了下没发现有开路.请高手指导一下,现在要测哪里啊?"  用显示器接有显示!

网友:
如果确定屏和屏线都是好的话,就要查查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
先查3.3V      再查屏的保险是否损坏     如果3.3V  到屏了就换屏看   还有就是白屏是换屏后白还是客户使用的时候忽然白了  这些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
谢谢各位.....我查一下

网友:
问题早己决解.太忙了.忘记了.    是屏线与主板的接口接触不良,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问题容易搞。//看3。3到了没,在看5V到了没。没有直接查线路下去

网友:
虽然是屏线与主板的接口接触不良 这也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