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3.3V问题

楼主(2008-01-24):
一P4P800S SE的848板子,开机不跑码.能正常开关机.内存供点3.3V与橙色线直连,把内存供电管取掉,发现内存的供电和3.3V还是处于短路状态,我怀疑是北桥短路.不知道北桥短路能不能引起内存电压变为3.3V,

网友:
楼主应该去新手区待一段时间了~

网友:
内存供点3.3V与橙色线直连--绝对不可能
3.3V短路夜雨十三天发过专贴:用可调电源调成3.3直接给ATX加电,哪个发烫哪个短

网友:
我也不明白撒,测内存2.5v和橙色线的确实是通的,我把他给它供电的2.5V和1.25的块子取了,还是通的撒,我想不到其它还有什么地方击穿了,会让内存2.5V变3.3V

网友:
这块板有SD内存槽吗?
如果有 注意内存槽里的跳线
另外注意VDD=3.3时 VREF=??

网友:
不是相通的.你可以打3.3V的对地阻值,一定为0   3.3V存在短路现象.
848内存的供电方式一般采用431提供基准电压给358\324控制场管产生.
你可以测一下内存供电7脚的对地阻值如果说为0   一般不可能,呵呵 .
数据线电压对地阻值为0  那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imgrefurl=http://rudometov.com/mb/04_06_04_Asus_P4P800S_SE/Asus_P4P800S_SE.html&h=462&w=640&sz=101&hl=zh-CN&start=5&um=1&tbnid=obcxOR6QTHzDYM:&tbnh=99&tbnw=137&prev=/images%3Fq%3Dp4p800s%2Bse%26ndsp%3D20%26svnum%3D10%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rlz%3D1T4AMSB_zh-CNCN253CN253%26sa%3DN  这是主板的图片,注意图片在下面点,

网友:
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打不开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我刚看了华硕的P4P800S-X
这板的VDDSPD从ATX3.3V直连的 楼主最好是去新手区看清楚测量点~

网友:
可可,基础不牢固.谢谢13哈,我要好好补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