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点不亮

楼主(2008-01-24):
我的电脑有三个月没玩了,这不刚放假就开机,可怎么也点不亮了,按下电源按钮后看到CPU风扇正常转动了,可就是不显示,也没听到有主板正常报鸣,我以为板子上脏了,就用吹风机吹了一会儿,可是还没动静,我就把内存,网卡,都卸了,CPU我也重插了,通电后还没报鸣,我又放电,还是不管用,我该怎么办啊,高手给我帮助啊,谢谢了!!!

网友:
无法解决.风扇转了,表示已经开机了. 什么响声也没有表示CPU没有工作.你可以试着换一个CPU试试. 最好买一个诊断卡,看看走什么代码然后再发上来.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有可能是长时间没有用了桥氧化了

网友:
先上主板诊断卡看跑是多少码?
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
晕,我上了诊断卡,但卡上什么也不显示啊,旁边就亮四个小绿灯。

网友:
清理一下CPU座里面的灰尘.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再就是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为什么插上诊断卡后卡上什么也不显示,没数字,只有亮的四个小绿灯

网友:
那你看是不是ATX电源的问题,有劣质源在不用时如果不拔下插头的话,时间长了,里面的电容会漏液的,换电源试试

网友:
拔下主板上的电池,放电试试看,或许可以解决问题哟!

网友:
放久了可能有氧化的现象,内存也要用橡皮刷刷一金手指,Bios放电时间长点,电池量一下电压,再试试.

网友:
那就是CPU没有过,先清洗座子和桥,接着你就该多看看帖子了

网友:
电源不好使的时候也是诊断卡什么都不显示,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如果还不显就得换CPU了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CPU、CPU座及北桥之间的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