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24):
今天店里刚拿了台维修的17寸液晶
通电插了信号线后打开开关  电源灯 闪亮下就灭了
同时屏幕也闪现下也黑了

请那个高手指点下
一般这个情况是高压条故障还是
供电初级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故障 :P

网友:
论坛里这类故障的帖子多着的,找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