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焊北桥,用锡炉好还是用风枪好?

楼主(2008-01-24):
最近接到几块板子,北桥空焊,用850加热一块板子时变形,报废.
另外几块如果加焊北桥,用锡炉可以吗.我在网上查有100-200元左右的,直径在10CM左右,这样大的锡炉可以加焊北桥吗,但是这个好像买锡太贵了,后来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有人建议用大的热风筒,重点是要找出经济的方法解决桥个别触点的空焊问题,暂时不考虑换BGA,只考虑加焊.

请各位赐教!

网友:
预热台 600左右

网友:
傲月的预热台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请教十三,预热台,哪里有卖?

网友:
找别人吧,花钱也不会很多的,您就这么确定一定是北桥空焊么?

网友:
当然啦,用手压一下北桥,CPU就有电压了,松开就没有电压了,顺便问一下,如果北桥坏,会不会影响CPU的供电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我看别人维修主板,换南桥芯片,就是大风枪,从底部吹,技术真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