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配置为1G内存,显示只有890M,正常吗?

楼主(2008-01-24):
刚买的神舟Q540S笔记本,标配为1G内存,从系统属性里只显示有890M,用EVEREST查看也是890M,这正常吗?客服说是显卡还有其它模块占用,他的解释可信吗?

网友:
集成显卡占用了128内存   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会遇到这样的毛病   现在明白了

网友:
呵呵  我也看到了    缺少的那些分给显卡了  正常的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属于正常,那一百多兆被显卡占用了。

网友(2008-03-09):
集成显卡的吧,被显存占去了啊

网友:
完全正常呀.你的是集成显卡来的,要占用内存来做为显卡.

网友:
那是 显卡是集成的,它占了一部分 ,呵呵这个简单

网友:
集成显卡~~~~很正常现象啦~~~除非是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都这样,呵呵````````````

网友(2008-08-12):
很正常很正常,在2000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戴尔的台式电脑,256M的内存
但是,电脑只显示248M的内存,然后我发了一个E mail 给戴尔,戴尔的回复是 DON'T wXXXX(NND发过来纯英文的),总之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担心,由于技术限制,被迫将8M的内存容量划分给显卡当作现存,对此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