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启动困难

楼主(2008-01-24):
一台优派A91F+显示器,冷开机启动困难,有时要启动二十多次才能启动起来,查看电源的电容都没有问题.但是拆掉尾板就一次能启动开,尾板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觉得还是电容有问题,拔掉尾板能一次启动,这时主要是少了灯丝这个比较大的负载,要不你查一下这一组电路中的电容,有可能5V电压有问题。(没这图只是一般性的分析)

网友:
换一下电源部分的启动电容.还有就是改小开关管S极与地之间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同意灯丝负载的说法 灯丝电压在尾板上有接到IC引脚上的

网友:
不启动时是什么现象,说清楚了。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