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两个月了,怎么就搞不清楚南桥的待机电压怎么测呢?是测附近相连的电容吗?

楼主(2008-01-24):
潜水两个月了,怎么就搞不清楚南桥的待机电压怎么测呢?是测附近相连的电容吗?

网友:
一般是与CMOS的跳线是一路的  ...一般通过1117    1084  产生.

网友:
首先要知道型号,找到它的引脚图,然后在南桥引脚附近找下。

网友:
顺1117或者1084之类的输出脚跑,一直跑到SB边上的电容,一般这个贴片电容一端接地。另端就进了SB了。

网友:
你这两月水潜的真不怎么样~
回新手区继续潜水吧~

网友:
水喝得还不够,继续再喝吧

网友:
再潜个把月再上来看下阳光吧。

网友:
一般,都是在南桥附近的,as1117,1084,out 脚顺着查找都可以找到,

网友:
都是高手,,...
       .

网友:
基本上你可以量PCI  A14 脚 有无3.3V (不上电的情况) 或 AGP 槽上B24 也可以测到 3.3V VSB (APG X2 没有, X4 以上才有)

网友(2013-03-17):
长了些知识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1117 到南桥附近的电容或者电阻吧··

网友(2013-10-28):
  我也去新手区  !!!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与所有新手共勉。

网友:
又有了学习方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