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800BB用MHDD扫全盘!!!!

楼主(2008-01-24):
WB800BB用MHDD扫全盘!!!!,应该如保检修?

网友:
拆板下来 看看 我遇到过板故障引起这个问题的~
如果板没问题 就是译码表错误
俺不会修WD 这是还是问火速挪移吧~
貌似不是很难~ 可惜俺不会~

网友:
一是密码,二是译码表错误

网友:
说说译码表怎么修复????

网友:
修复错误的译码表模块呀
如果有一个COPY是好的话,那最好.将好的哪个COPY里的译码表模块读出,写入到译码表模块出错的COPY

如果两个COPY都坏了,就只有从兼容的其他盘里读出来写入到待修复盘.不过如果两个COPY都坏的话,那多半还伴随着SA区坏,就需要调整偏移了

网友:
这是WD通病重建译玛表就可以了,在固件为好的前提下哦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2008-04-01):
孤帆远影 是一流的高手.一定要顶....

网友:
1。查模块看哪个坏
2。清G表,清SMT
3。重建译码表
4。WD专业模块里进行内格

最后一句:希望你下次提问把硬盘具体型号写完整 WD800BB有黑盘有白盘修法有区别我说的是针对白盘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