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WG15L(在线等)

楼主(2008-01-24):
一LXH-WG15L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12V供电,没有5V和3.3V供电,经跑线路是电压经过一471电阻和103电阻就没了,换电阻后故障还是一样的,请大哥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联想的电源板好像没有这样的设计的,最简单也要有个7805降压来的,楼上有没有看仔细了哦?能发个图来看看吗?

网友:
楼上的大哥,图是否能看得清楚呢!
3.3V电压没有是因为控制3.3V的那个三极管坏了,我把它拔掉后直接是4.9V进去,
5V电压没有是因为一个101电阻一边接了地,我拔掉也有了
现在关键是找不到控制3.3V电压的那个三极管,原来是P04,不知可以用什么代换,我拆了好几个换上都不行!
还有那高压条加热一下又行,过段时间又不行,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3V电压没有是因为控制3.3V的那个三极管坏了,我把它拔掉后直接是4.9V进去?驱动板上一般都是经过DC-DC电路来实现降压的,5V和3.3V,2.5V都是 通过AIC1084或1117或LM2596之类的IC来完成降压的。

网友:
我觉的明显能看到有一个1084嘛!!!!!!楼主可以测一下的!不可能没有5V的和3。3的。至少应该有一个的!

网友:
1084都正常,有3.3V和5V的电压
就是图上下面的那个1084,5V出来经过一个103电阻再经过一个三极管,103电阻连三极管一端没有电压,我把在极管拆掉有就电压,换一个上去就没有,原来也是没有的

网友:
现在这个显示器换了个高压板,可现在关掉电源是白屏,要拔掉电源线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再换一块试试,吧,你那块查后级吧, 把3.3V断开看看正常不;

网友:
那高压板工作最基本的需要哪些电压呢!!!!!!!!

网友:
关掉显示器白屏的原因是:液晶屏已经不通电,但是高压板还在工作,所以白屏,高压板需要的电压就两个:1, 电源电压   2,    驱动板过来的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