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X 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08-01-24):
一电阻上面标着85X,这个是多大的,怎么算的?谢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E%DE%CC%E2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9992
7。5欧姆
[
]

网友:
照这样算85对应750,X对应十的负一方,那么这个电阻就是75欧的?这样算对不?

网友(2013-10-06):
这是096系列的电阻吧,张老的帖子的打不开

网友:
更正一下,应该是E96系列的精密电阻,我查表的结果是7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