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主板速度很慢?

楼主(2008-01-24):
技嘉GA——8IPE1000-G REV4.0主板速度很慢不知什么原因,就是很慢,其他的开机关机使用都正常。
BIOS已刷最新,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软件 病毒原因吧?清空硬盘重新装过系统吗?

网友:
不是软件问题,系统换了几遍了,硬盘也全部格式化的,没有办法就把内存、CPU 显卡硬盘在别的机子上正常,这些都用替换法试过的都正常,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A:
进BIOS看看
是不是把CPU L1  关了

网友B:
遇到过BIOS问题 电容问题 电源功率不足 造成系统缓慢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假技嘉板???零件发热太大也会造成系统缓慢的

网友:
有的中毒后,仅仅做格式化是不够的,要把硬盘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这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看
是不是把CPU L1  关了

BIOS已经升级,看了没有关,其他会员说的软件故障不存在,就是主板问题,主板不是假货。

网友:
我遇过IDE线作成这个问题的,不防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BIOS问题 电容问题 电源功率不足 造成系统缓慢的故障

呵呵,电源也换了,硬盘数据线也换了,电容没有鼓包漏液情况

网友:
看看吧,就是这块主板,我拿他没有办法

网友:
是L2 Cache。90%就是它没有打开

网友:
怎么不看看BIOS里IDE的UDMA有无打开呢?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毛病!!!一模一样,不过我是蓝羽的主板!

网友:
我于到过一块技嘉845PE的主板,由于插U盘把南桥烧了,南桥都起泡了,但是还点得亮,就是进系统,运行什么的很慢(还是就是USB口失灵了),就像装了两个杀毒软件一样慢。最后换了南桥芯就解决了。

网友:
BIOS设置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把每一项都实验了,BIOS已经升级最新,运行除了慢都正常,运行时我摸内存边上的20脚w83301gr芯片系统会重启。其他芯片场管温度都正常。

网友:
换个IO试试,以前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如果不存在上边朋友说的问题 ,就用MHDD检测一下你的硬盘

网友:
硬盘差也会这样,查一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