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多个长城电源在空载状态下短路绿色线电源风扇转动正常,量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但一接负载主板风扇一转就听,不知是那里的故障,望高手指导先谢了啊。~~~(电源内电容无鼓包现象啊)```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再说.

网友:
是你的主板黄色+12V短路了就是给CPU供电的,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主板100%没有问题啊,换了电源就能点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