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级自校准完了进T模式后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24):
各位大大,F级自校准完了进T模式后怎么处理???
自校准完了后提示43错误,
CERT CODE 错误
还有一项英文提示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希望大虾能指导下
谢谢谢谢

网友:
AutoRd Err 43/47  at  XXXXXX
常说的43/47错误,固件区有坏道,认盘和不认盘都会出现这种错误,首先做通病修复,反复做几次。还是如此,可以做只读修复一次,再通病修复一次,这样做一组就断一次电,然后再来做只读+通病,反复做几轮,还是这样的话,就考虑全面自校准。校准的时候尽量不要中途断电,所以尽量先找AT电源来对待修硬盘供电。
方法两种
此问题是在在进入指令后显示 “ERR 43 ERR 47”报错(ERR 43 ERR 47报错能够自动停止),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故障修复做出说明如下:
第一种方法: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第二中方法:
进入T>敲入N2,,22
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
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
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网友:
版主说的通病修复是什么意思呀!是用3K还是用春华。。。。。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春华或者XLY,PC3000是没有通病修复这个说法的。

网友:
我用了斑主的方法,还有些问题再需要指导下

执行了T2后,再执行N50,,22后提示
CODE - 33 TRACK 00024。0。14C SNS 14C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
怎么办呢,我现在头有点晕了
查看AGE 发现只有一个头的信息,我的是80G,的2个头,没砍过头的,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做F级的时候你写SN没?没写的话肯定只有1个头。

网友:
做F级的时候我写了SN的

我做了3个盘,做完后提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而且感觉CERT CODE 都不在了
Log 23 - No Log on Disk
Log 03 - No Log on Disk
Log 73 - No Log on Disk
Log 04 - No Log on Disk
Log 05 - No Log on Disk
Log 06 - No Log on Disk
Log 07 - No Log on Disk
Log 0F - No Log on Disk
Log 10 - No Log on Disk
Log 11 - No Log on Disk
Log 12 - No Log on Disk
Log 13 - No Log on Disk
Log 14 - No Log on Disk
Log 15 - No Log on Disk
Log 16 - No Log on Disk
Log 17 - No Log on Disk
Log 18 - No Log on Disk
Log 19 - No Log on Disk
Log 1A - No Log on Disk
Log 1B - No Log on Disk
Log 1C - No Log on Disk
Log 1D - No Log on Disk
Log 1E - No Log on Disk
Log 2A - No Log on Disk
Log 1F - No Log on Disk
Log 2F - No Log on Disk
Log 0B - No Log on Disk
Log 09 - No Log on Disk
Log 58 - No Log on Disk
Log 08 - No Log on Disk
Log 0A - No Log on Disk
Log 72 - No Log on Disk
Log 0C - No Log on Disk
Log 0E - No Log on Disk
Log 0D - No Log on Disk
Log 40 - No Log on Disk
Log 31 - No Log on Disk
Log 32 - No Log on Disk
Log 33 - No Log on Disk
Log 34 - No Log on Disk
Log 36 - No Log on Disk
Log 37 - No Log on Disk
Log 26 - No Log on Disk
Log 3A - No Log on Disk
Log 38 - No Log on Disk
Log 68 - No Log on Disk
Log 69 - No Log on Disk
Log 3B - No Log on Disk
Log 3C - No Log on Disk
Log 3D - No Log on Disk
Log 3E - No Log on Disk
Log 3F - No Log on Disk
Log 43 - No Log on Disk
Log 20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6F4.0.000  Sns 001  Rty FFFF.20.20FF  Rtf 1862  LBA 00000000
47: Log Read Not O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Log 41 - No Log on Disk
Log 27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Log 4D - No Log on Disk
Log 39 - No Log on Disk
Log 22 - No Log on Disk
Log 61 - No Log on Disk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Log 29 - No Log on Dis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Log 59 - No Log on Disk
Log 56 - No Log on Disk
Log 6F - No Log on Disk
Total Cert Time = 00:22:57
ASCII logging off
!!! Adaptives corrupt !!!
很痛苦啊

网友:
我用的是XLY
如6楼所说 做完F级改SN了吗?
尝试重新加载校准流程模块

网友:
和我一样呀,我也和你一样痛苦!!!!!!我做完以后也是没有LOG 做以前也是一个头。我也没有砍过头。。。。但是在做的时候看是两个头。等做完了和楼主的一样。断电F。。。。。。。。。。。。。。 不知道是那里操作不对!还是固件弄的不对!想请版主出来说一下,怎么代换固件。才能成功!!!!

网友:
原始短消息: 大虾帮下忙
大虾,我想问下你,做完ST 7200。7 F级的自校准后,需要注意些什么,要做到正常需要些什么步骤,我做了几个,自校准后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谢谢了

如果可以备份原始固件 就用原始固件做F级
正常跳回T级后 查看AGE 一般是age=60
N50,,22跳回50
输入SN号
N02,,22
CTRL+T可是从02校准
如果没有原始固件 就用SN号前三位一样的盘做F级~
如果N02,,22无法开校准就回写相应固件后开始校准

网友:
可是我做也过好几次,都是没有LOG
希望版主能给我们一些固件代换的原理。。。。。。。

网友:
pci pc 3000 里面怎么进入t级模式啊

网友(2008-04-14):
我也和你一样痛苦我也和你一样我也和你一样痛苦痛苦

网友:
没有LOG的盘。..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头痛的。
一般是硬盘的缺陷比较多导致的 LOG问题
 办法有几种办法可以解决的。换古件继续做. 或者换板在继续做...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中无LOG的问题,换板和换固件都没做过,最后放弃。